[求助] FPGA与STM32通过SPI通信,FPGA烧毁的原因?

楼主(2016-06-07):
小弟在使用zedboard和STM32两块开发板通过SPI通信,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配置错误的原因,现在Zedboard不能上电了,开关打开后power指示灯不亮,Zynq芯片发热严重,用示波器测了一下zedboard上3.3v的引脚,得到的波形如图。            STM32的I/O说是TTL、LVCMOS自适应的,所以两个芯片的引脚是直接连接的。配置方面Zynq所有引脚均是LVCMOS33,STM32一个引脚是推挽输出,两个复用推挽输出,以及一个上拉输入。只是一直都没有使两个开发板共地。
      这样用了好多天,调试的过程中没有问题,期间出现过一两次zedboard启动不了,重新拨动开关就好了,也没在意,这次是彻底不行了。硬件方面我不太懂,不知道是我的问题,还是zedboard本身的问题,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应该首先怀疑是不是zedboard的供电部分有问题了,不只3.3V吧,power灯都不亮,应该首先检查power灯的供电部分还在不在工作,还是电压过高把管子打坏了?应该检查所有的电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一电源IC的另一个电压输出还是正常的。3.3v和GND已经短路了,应该就是zynq烧了吧。。。我搞不明白,如果是管脚设置不合适也应该是工作过程中烧毁啊,怎么会是正常工作断电之后再也打不开了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FPGA的core电压是多少,看看core电压短路了没有?需要分开检查器件。1. 单独检查FPGA板子,不和SMT32板子连接,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有,问题出在连接线或者SMT32板子上。
2. 看看原理图,能不能断开除FPGA外其他器件的电压,有没有跳线电阻,分离掉,看看是不是那些器件有问题。
3. 按照FPGA的bank,分bank断开FPGA的IO。FPGA可以工作,或许是因为某些bank或者其他器件短路导致的。
4. 短路了,电源模块没过流挂了?

网友:
板卡分开上电 确认是哪一板卡的电源出错 除了状态指示灯不亮 程序下载是否正确 程序下载能够扫描到芯片吗  检查相应BANK的电源IO电源是否正常

楼主(2016-07-31):
思来想去,应该就是两块开发板没有共地,把FPGA给烧毁了。。。

网友:
断开板子直接测看看,链接两端的上下拉,有没有可能是读写直接冲突了,电平都不是个正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