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产生脉冲个数可调的TTL信号

楼主(2016-06-07):
背景:现已经产生了一个TTL信号,频率为fKHZ,频率可调。                                                                         问题:现在需要对该TTL信号进行控制,使其输出m个TTL信号后,暂停输出n个TTL信号,然后再输出m个TTL,暂停n个TTL信号,一直循环,初学者向各位大神讨教思路,谢谢!

网友:
这种问题很简单;
用计数器配置就可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否详细说下怎么用计数器来进行配置?谢谢!

网友:
做一个mask电平,M个信号为高,N个信号为低,再和你的ttl信号与以下输出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目前自己想到的思路也是这样,看来这样确实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