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一个perl的问题

楼主(2016-06-07):
while(($key,$value) = each %hash) {       print $value ;
}

求问,为什么打印出来的value是ARRAY(0x233*) ??

网友:
要不你在脚本前面加一句话,use Data:umper;  用这个模块把数据dump出来,如下:
print Dumper(%hash->{$keys});
你自己再调试一下

网友(2016-09-07):
说明你哈希的值里面存的是数组的引用,把它解引用出来打印就行了
print @$val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