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为什么停在creating abstract这里不动了呢?

楼主(2016-06-07):
用abstract提LEF,设置完create abstract,然后点ok,为什么软件不动了呢?

最佳答案

网友:
这紧紧是一个调用程序的窗口,可能有由于各种原因出问题。
建议直接使用abstract 工具。terminal 里面命令abstract &

楼主:
terminal 里面输入abstract&,啥都没出来啊~

网友:
看一下cshrc 是不是改了名字呢

楼主:
看一下cshrc 是不是改了名字呢
引用 网友A:

意思是用alias换了打开的名字?这个确定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从截图来看软件已经是运行了,看看.log 文件里面有什么错没。该文件就在你运行命令所在的目录下。

如果你是通过命令在terminal上从一个服务器登录到另一个服务器上再运行abstract 有可能是 登录命令设置的问题。
建议先在本地服务器 terminal 路面运行abstract 注意不要带后台运行符,如果还不出来  看看.log文件吧。
有什么问题 都会给你记录下来的。

楼主:
回复  istart_2002

    从截图来看软件已经是运行了,看看.log 文件里面有什么错没。该文件就在你运行 ...
引用 网友C:

用VNC登的,没有跨服务器,打开log文件,什么都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