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hdl 综合后网表的case语句的默认事件没执行

楼主(2016-06-07):
综合前代码,伪代码形态  .......

   b1<=send_grp;
            b2<=b1;
            if rst='0'  then
                state<="10";
                send_grp<='0';
                else  if 上升沿 then
                         case (state  )
                         when "10"=>
                              if  link='0'    then
                              state<="00";
                              end if;
                         when "00"  =>
                         跳到   01状态
                          when "01"    =>
                           跳到11状态
                          when "11"  =>
                          when others =>
                               state<="10";
                               send_grp<='0';
                          end case;                 end if;

关键性就是测试b2的输出。而b2源于send_grp。
综合以后我仿真了一下,给link有0或者1时,send_data_grp值是St1或St0,然后给me_wr 不定态x时,send_grp为不定态Stx.
貌似是因为语句

                                 if link='0' then
                              state<="00";
                              end if;            if无法判定link是不是0,所以state就是不定态,然后send_grp就是不定态。
问题: state如果是0x,1x,x1....这些,按默认others都应该会执行
                               when others =>
                               state<="10";
                               send_grp<='0';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
state是几个bit,如果是2bit, 4个状态都写满了还要啥default.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神。因为这里好像默认的9值逻辑,0,1,z,x,h,w,l...这些的。貌似是被综合掉了。而这个默认branch的语句还很关键。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