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搞明白FPGA功能模块的实现

楼主(2016-06-07):
真心求助:

      公司的上一任电子工程师在设计的时候,没有留下一个文档(没有任何的说明文档,也没有任何的设计文档)。我拿到的只有电路图和FPGA源代码。老板说要重现功能,把系统搭起来,求助大家:1、如何迅速地搞明白整个系统的功能?2、怎么才能重现设备和系统的功能呢?谢谢!

问题可能有些弱智,还望大家不吝赐教。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是一个有多年经验的人,或许可以通过看代码,猜到一些。如果是个新人,则比较麻烦。建议搭建一套仿真环境试试看吧,要是连输入也搞不清楚是什么,,那就没辙了。

网友:
程序看懂很困难;
1、多问;
2、为自己多申请时间。
至于功能重现,多向别人请教,公司不只他一个人在做吧,肯定有相关的。

网友:
我也接手过这样的问题,比较令人不舒服的是有一大堆的NGC。我一般是先看硬件原理图,搞明白FPGA接口的信号,然后根据其大致功能逐个模块的分析,能仿真的自己先仿真。然后再加进去自己的模块,看对整体的影响等等。
当然,这种只有代码而没有说明的编程风格是不被人接受的,给后续自己的维护也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网友:
先看硬件,再先综合看看综合出来的RTL view图,然后就分模块慢慢看吧。有的时候看别人的代码还不如自己写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电路原理图,看的不明不白的,因为有N条飞线…

代码,风格我就不评价了。 但是确实有些头晕。联系本人,告知:他也是试了N多次,自己都不清楚那些是无效代码了。我头大…  怎么会有这样的 Coder ?

硬着头皮看吧。 谢谢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