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烧坏问题

楼主(2016-06-08):
求助论坛各位大神们:      小弟在弄一块FPGA板子的时候,出现如下问题,首先是电流变大,然后发现3.3v电源和地短路,1.2v电源和地也短路,同时,电源芯片本身是正常的,这个可以保证,把电源芯片输出连接进电源网络就会短路,所以肯定是电源芯片以外的某个芯片短路了。由于3.3v和1.2v都有问题,所以怀疑FPGA烧坏(只有FPGA同时用到这两个电源)。但是FPGA控制的灯还能亮,所以请问各位大神:1、是不是FPGA烧坏的可能性较大。2、若是FPGA烧坏为什么灯还能亮,1.2v都和GND短路了FPGA是怎么工作的?
小弟菜鸟,恳请大神们指点,多多益善,谢谢大家!

网友:
保守起见,把所有用到3.3和1.2的都排除掉再确认是FPGA;
如果时间紧迫或者公司不在乎这点钱,那你可以直接拆除FPGA后再调试一下,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FPGA烧坏,那最后状态肯定不是短路状态,烧坏的最终结果是开路,把电路烧断。
电源芯片一般都是可配置的,拿掉对应电源的电阻,逐一排除吧。比如,拿掉3V3的,看1V2还是否短路,电源路径上那些电阻或者电容的电压正常,哪些不正常(主要看电容),一个一个查,肯定能查出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出现FPGA芯片短路的问题是说明芯片没被烧坏么?

网友:
FPGA芯片短路肯定是烧毁了,楼上说的开路是错误的。
遇到好几次了,电源对地短路,然后就有人用什么晶体管原理什么的来分析,认为只能开路,不能短路什么的,说的高深莫测。但是事实上更换FPGA,板子就好了。所以如果你把其他因素去掉,FPGA的电源到地还是短路,那么FPGA肯定毁了。
当然了,电容短路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是陶瓷电容滤波的话,一般不会短路的。
还有,FPGA core电源上面的阻抗是非常小的,比如可能只有几欧姆,用万用表去量是会响的,你要确认是0欧姆短路才行。
最后就是你说的点灯问题,是什么控制灯亮?

网友:
拆FPGA后看板卡还有没短路,顺便可以测FPGA电源管脚和地管脚之间阻抗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