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IC后端不同阶段关注什么?

楼主(2016-06-08):
数字IC后端不同阶段关注什么?要达到什么目标?
求大牛解疑。

网友:
我也有楼主同样的问题,初学icc,现在只知道跟着脚本一步一步往下做,但不清楚每一步达到什么目标可以往下走,比如initial route后如何判断是否OK,如果OK是不是route_opt都不需要做了,烦恼中

网友:
preCTS:Data Path收好了没有
CTS:Insertion Delay是不是想要的
Route:关键路径NDR是不是想要的

Placement和Congestion就不提了,因为这是物理综合阶段解决的问题,理论上不属于后端...

网友(2016-09-13):
多學習,我也是初學者很多不懂...

网友:
想做数字IC的菜鸟前来围观

网友(2017-11-22):
回复 网友A:

关键路径NDR是不是想要的,请问应该怎么理解?

网友:
与其直接回答问题,不如我给你一些Lab。

1. 走线电容可分为边缘电容和平板电容,哪个占大头?普通走线变为2X NDR,电容增大多少?电阻减小多少?RC常数如何变化?请分别选取顶层和较底层进行实验。

2. Global Route资源可以允许百分之多少走线变为2X NDR?如果是2X NDR + 2X Spacing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