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PAD 给内部电路供电

楼主(2016-06-08):
有见过: 芯片内部电路的电源/地  是经由  ESD管的漏极 接入的吗?不知道designer 这样要求的用意何在?

网友:
一般来说,工艺厂会给出一个ESD环路结构,只要你按着这去做而且保证IO到电源地的电阻,还有电源地之间的电阻,保证ESD区域和内部电路区域的latch-up,其他的你可以自己玩。
但是如果你不按着来呢,比如布局或成本问题。那么就需要一个指导思想:使所有外部信号必须经过ESD防护器具后才到内部电路。那么就有了楼主你前面提到的一种说法了。用意是尽可能的保护内部器件。
以这种想法为指导,其实要保证PAD到ESD 的通路电阻远远小于 PAD到内部电路的电阻。
以上仅为个人理解,条件可以建议还是按照厂家提供的结构来做,如果不安着来则需要产品测试来支持了,即使你自己改的结构在一种工艺里面可行,换另外一种工艺也会可能有问题。即使你保证了在layout的画法上以及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