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TLAB与FPGA设计滤波器问题

楼主(2016-06-08):
小弟初涉FPGA设计滤波器模块。首先使用MATLAB的filter design & analysis tool设计了一个滤波器,然后通过targets下的generate HDL生成了VHDL语言,接下来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还有生成的数据类型是real型,quartus无法综合,求大神指点一下利用MATLAB与FPGA设计滤波器流程,或者相关书籍,万分感谢!

网友:
matlab好像支持HDL语言的

网友:
FPGA产生Fir IP core,系数由matlab产生。
生成的数据类型是real型,quartus无法综合,可以修改成std_logic_vector类型;

网友:
滤波器模块为什么要用matlab去设计?  滤波器模块用(是实现电路 不是系数)1.FPGA自带的IP core 2.syntem generator 3.用乘法器和加法器自己去搭(因为fir就是移位累乘相加截位)
系数可以用界面的matlab里的fdatool生成  可以直接生成coe file  ,还可一用matlab里的函数生成  结果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