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大神看得懂这个运放原理吗

楼主(2016-06-08):
50资产

看不懂这个两级共源共栅,感觉和往常不一样晶体管8/9/10以及18/19/20和28起什么作用?左边是不是属于启动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图。
   传统上你会认为M2产生的电流会流过M3,但其实不会,上面的pmos会形成很好的电流源,M2的电流只能通过下面的M10,经过电流镜传到M11,然后再与M1产生的电流合并流过M4到输出

网友:
看起來就是folded cascode op, 好像沒啥特別,你說那幾個mos,就只是給folded cascode 做飽和區偏壓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从没见过M4和M6这种在输入段附近的电流镜像结构啊,电流镜像结构不都是存在负载管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论文里竟然说是二级共源共栅我看着也想是pmos的折叠式

网友:
典型的folded cascode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一般的folded cascode, 太常见了。。。 见sansen书的0731和0732

楼主:
回复 网友B:

   红色区域是镜像结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是总觉得那个红色区域出现的地方怪怪的,应该出现在左上角负载区域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然是!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觉得他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能我受传统意识太强烈,这个问号中小信号电流怎么得到的?你能给我标一下吗,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就是想问,为什么M4能流电流,M3就不可以了呢,能给我讲讲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流过M4的电流可以到负载电容上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明白了,M3的漏极接在M10的栅极,因此不会有电流流过M3;而M4接负载电容,因此有电流流过M4,可以这样理解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普通的折叠式运放,晶体管8/9/10以及18/19/20为运放提供偏置,晶体管28是使能管,关断运放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现在看懂了,谢谢

网友:
典型的,不会提图整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啊,学的还不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