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ntaurus仿真中如何查看器件的沟道电势分布

楼主(2016-06-08):
请教大家,在sentaurus仿真中,如何查看某一固定栅压和一固定源漏电压情况下的沟道电势分布。比如说,栅电压为0V,源端电压也为0V,漏端电压为1V时的沟道电势分布,此时应该如何编写cmd文件。

网友:
将初始电压和目标电压都固定成你所述的值,然后跑.cmd文件,跑完了之后可以用svisual看需要看的变量变化,打开des.tdr文件,例如你要看沟道电势的话,在那里面有一个electrostatic potential选项,勾上它,然后,然后用右侧的cut选项切器件就可以看到沟道电势了

楼主(2016-11-14):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些后来我学会了。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如何提取沟道电势,因为要对数据进行处理,只看电势分布是不够的

网友(2017-04-06):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提取电势就是指的提取数据吗?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在svisual界面上面工具栏里有一个data选项,然后选择export XY data导入到你想要的文件夹就可以了

网友(2017-12-20):
可以发个command file 给我吗,谢谢 afatm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