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叠层/级联LDO结构

楼主(2016-06-08):
现在需要做一个1.9V转1.1V的供电300mA的LDO,有考虑做两个LDO叠层的形式,减低回馈噪声,即不希望负载引起的抖动耦合到电源上去,做两层可能隔离效果会好一点,另外电源抑制比也高。不知哪位大神有尝试过这种结构,还有希望看过类似结构的人分享点叠层LDO的资料,万分感谢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顶一下,上传一篇叠层LDO结构 级联LDO2.pdf (425.28 KB , 下载次数: 340 )

网友:
做过层叠结构,目的也是隔离负载引起的电源变化,但是不是叠两个LDO。个人觉得看需求。
而且我在仿真的时候发现对电源的影响实际是次要影响,一般的LDO的电源抑制比都够,但是影响了BANDGAP才是致命问题。而且bandgap很容易受影响,你可以仿真试试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你好,你说的bandgap容易受影响是指负载抖动导致的吗?我这里负载是时钟数字模块,所以会导致我LDO的输出一直在抖,虽然幅度很小。这个抖动会耦合到LDO上面的电源,就是总电源那里,所以我想减小这个回馈噪声。至于你说的叠层但不是叠两个LDO,具体是什么结构呢,能不能介绍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时钟负载的抖动耦合到电源是很正常的,但是另一个LDO的抖动往往是因为电源的抖动影响了Bandgap。所以建议用单独的电源给Bandgap供电。我层叠结构上一级没有低压差的要求,但是要耐高压,所以是用Zener管做的线性稳压电源。所以说是够用就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他们一般会把bandgap的PSRR做的比LDO要高,这样bandgap的抖动应该就不会是主要限制因素了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具体什么效果其实仿真下就知道了。我也不是很确定你的方案的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