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图像处理电路如何验证

楼主(2016-06-08):
用RTL级描述语言写了一段图像处理逻辑,输入为一串像素数据,经过RTL逻辑处理(加减乘)后,重新生成新的一串像素。假设控制流都验证正确无误,那么数据流如何验证是对的呢?另外,图像处理中有精度损失,通过什么方法来证明逻辑没有问题?求教高手!

网友:
存成BMP看图。

网友:
可以使用验证平台,使用SystemC或者SystemVerilog验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具体怎么操作呢

网友:
我是用断言语句判断的,可能有些low,不知道对你有没帮助

网友:
有没有标准的Module,如果有的话,把你仿真的结果数据和标准的Module生成的数据对比,如果没有就需要你自己做一个评估方案了,实在不行那就把仿真数据转换成图像观察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