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做数字+SDF 和 模拟电路的混合仿真

楼主(2016-06-09):
如何做
数字电路带SDF back notation
加模拟电路的混合仿真。

用什么软件?

那位给讲讲,感激不尽。

网友:
其实有很多种选择
如果用Mentor的工具可以用ADMS,流程类似modelsim,但是可以编译spice netlist作为一个module和digital block一起仿真
如果用Cadence可以用AMS,就在icfb/virtuoso平台里,AMS支持混合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