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KG younger 2012

楼主(2016-06-09):
Anybody have MentorKG.exe younger than 2012 year?
2014-2016...

i think my mentorkg.exe cannot create license for new mgc.pkginfo and new mgls.dll

but i cannot find another mentorkg.exe

网友:
no problem with old kg

楼主:
old kg cannot make lic for all packages on mgc.pkginfo

and cannot make lic file for tanner 2016

网友(2017-02-17):
I have the same issue with Catapult. I think accessing properly to the characterized libraries is being faced with problem just because of licensing. It does not show any error related to the authorization but my guess is the license issue.

楼主:
can you tell how to?

楼主:
what the issue with catapult?

网友:
    Thank you!
I'm using Catapult 8a. In both situations (running my previous designs or compiling the provided examples by Catapult itself), after selecting the technology files (for example Design Compiler 065nm), below errors arise:

.............................................
.............................................
.............................................
# Warning: Could not read Encrypted Liberty technology library file 'sample_065nm.clib' specified in a catapult library, in the paths specified () (LIB-147)

# Warning: Downstream flows that depend on a Encrypted Liberty file(s) will not be able to run. Please check option ComponentLibs/TechLibSearchPath. (LIB-191)

# Warning: Could not read Liberty technology library file 'sample_065nm.lib' specified in a catapult library, in the paths specified () (LIB-147)

# Warning: Downstream flows that depend on a Liberty file(s) will not be able to run. Please check option ComponentLibs/TechLibSearchPath. (LIB-191)

# Warning: Could not read Synopsys DB technology library file 'sample_065nm.db' specified in a catapult library, in the paths specified () (LIB-147)

# Warning: Downstream flows that depend on a Synopsys DB file(s) will not be able to run. Please check option ComponentLibs/TechLibSearchPath. (LIB-191)
.............................................
.............................................
.............................................

This error does not allow me to view the "Gantt chart" and have manipulations there. Also "Schematic" file is not being created. No matter I select Design compiler libraries or others. In all of them, above errors appear. I also checked the library paths. All of them are correct. Do you use Catapult? Do you have the same problem? I also installed it inside other computers too. The situation is the same.

网友:
New catapult feature name is CatapultHLS*.

网友:
New catapult feature name is CatapultHLS*.
引用 网友A: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