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QFN,QFP 那种打线图,都用什么软件呀

楼主(2016-06-09):
本人后端工程师,想认识个封装方面的互相提高

网友:
看各个公司了,你所的封装用AUTOCAD就可以了

网友(2016-10-07):
需要设计SUBSTRATE可用 ALLERGRO,不需要的话就随便,用画图都可以。

网友A(2018-05-10):
回复 楼主:

   基板设计用allegro,打线设计用AutoCad,用画图工具打线我只能说呵呵

网友(2018-06-15):
AutoCAD可以用作QFN等lead frame的打线图,但是不能用在电性能分析上,如果需要做电性能分析,还是建议用APD来画

网友:
业界通用,AutoCAD

网友(2018-11-02):
Allegro Package Design is software for substrate design purpose.

网友(2019-01-24):
我用了PDF那个来做~~~~~~~~~~~~~~~初略图

网友(2019-06-01):
基板设计用allegro,打线设计用AutoCad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请教您,这打线设计用AutoCad要哪里才能下载。

网友(2020-01-29):
7楼正解

网友(2020-08-14):
引用 网友B:
请教您,这打线设计用AutoCad要哪里才能下载。

装了一个盗版。。

网友(2021-10-21):
用GIMP画好给封装厂打图过来再确认。当然要提供pin number and corresponding pad coord 给他们。

网友(2023-02-16):
Thanks for the inform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