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关于用verilog实现一个从2开始的模8计数器

楼主(2016-06-10):
这是利用一个4位二进制计数器实现一个从2开始的模8计数器。

关于4位二进制计数器的端口说明:
1.QD,QC,QB,QA为输出计数值
2.ABCD为预制初值
3.LDbar=0时,QD=D,QC=C,QB=B,QA=A
4.CLRbar=0时,QD,QC,QB,QA都为0。

这个模8计数器,从2开始计数到9就跳回2,Q8为从9到2时输出一个负脉冲。

而现在问题是,我的模块代码如下,生成的电路图并Q8端口并没有连在电路上,
按理来说,应该条件语句中给他赋值了,应该就会有导线连在Q8了吧?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谢谢!

module octal_counter(
    input CP,M,
    output QA,QB,QC,QD,Q8
    );
    begin
    reg A,B,C,D,LDbar,CLRbar,Q8;
    initial
        begin
            A<=0;
            B<=1;
            C<=0;
            D<=0;
            CLRbar<=1;
            LDbar<=1;
        end
    //LDbar=0时,QD=D,QC=C,QB=B,QA=A
    binary_counter_4bit t1(A,B,C,D,M,LDbar,CLRbar,CP,QA,QB,QC,QD,QCCbar);

    always @(posedge CP)
        begin
            if(QD&&QA) //当QDQCQBQA=1001时,恢复预设值ABCD
                begin
                    Q8=0;
                    LDbar=0;
                end
            else
                begin
                    Q8=1;
                    LDbar=1;
                end
        end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