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label的层次

楼主(2016-06-10):
如果用了diffusion or metal 的 drawing 层打label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
不回有问题的,导GDS的时候会自动删掉diffusion or metal 的 drawing 层打label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会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动删掉 不会吧?是tapeout 时导出的gds 吗?个人没见过求指导!!

网友:
这个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考虑:
1、能不能起到pin的作用,能不能用于drc和lvs。这个问题由验证文件控制,看有没有相关的attach设置等等。
2、会不会影响制版。
如果是自己画上去的图形,那么一定会有制版数据,这里就特别容易出问题。
如果是用create label命令创建的,就是文本字体,cadence系统把这种数据识别为矢量图形,不会参与到制版的数据中,可以放心使用。

@2楼,导gds的时候这个层次不会被删掉,除非你设置了一些奇怪的map文件。不过gds导入导出的时候倒是有可能会改变你的label的字体。他默认的好像是前三个字体,如果你用了三个之后的会被改到,当然如果不想改的话也是通过font map文件来控制的。

网友:
关于label层,一般会包含在最终的gds中。
但是用creat label写出来的字体都是由一条条细线拼起来的,而其中每条线都是小于工艺最小格点(<0.001nm),在最终制板的时候这种小于格点的层次是无法在mask上被制作出来的(每块mask都有自己的CD精度,对应不同的grade和价格),在JDV时就可以发现这种label都消失了。。。

网友:
五樓和六樓講很詳細...

网友(2024-11-19):
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