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工具栏simif(discoveryAMS)无法启动

楼主(2016-06-10):
安装的simif2013,在终端可以自己启动,但是加载到ic615后在工具栏启动一直不行,纠结了好久了。如图,划红线的是第一次点“discoveryAMS”按钮的显示,接着按,error变化为下面的语句,第三次
的报告和第二次相同。望各位大侠帮助解决。万分感激!

error report

error report

楼主:
回复 1# Accee 一遍一遍刷着帖子,总在梦想下一秒就有人回复我了。

网友:
我没用过simif,不过根据error提示我估计你需要把simif的startup.il拷贝到你启动virtuoso的目录下再运行virtuoso 因为报错是无法找到startup.il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感谢您的回复。在此之前我也考虑过您说的问题,但是我找遍整个电脑也没有发现starup.il文件,后来又安装了一个2012版本的,
依然没有发现该文件。
十分迷惑。

网友(2016-11-01):
cshrc 里要定义snps_simif
#For simif
setenv  SNPS_SIMIF      /apps/synopsys/simif
set path=($SNPS_SIMIF/bin $path)
#End of simif

网友:
如上用户说的:
cshrc 里要定义snps_simif
#For simif
就是在HOME下的 隐藏文件 .cshrc加入下面的语句:

setenv  SNPS_SIMIF      /simif-install-dir/
set path=($SNPS_SIMIF/bin $path)

如果用的是bash,则在 .bashrc (主要以“.”开头 )加入

setenv  SNPS_SIMIF=/simif-install-dir/
export PATH=$SNPS_SIMIF/binPATH

另外,在你的HOME下的  .cdsinit 文件加入
load("strcat(getShellEnvVar("SNPS_SIMIF") "/interfaces/simif/virtuoso/disconverAMS.al")

HOME目录的位置可以使用下面命令来显示
echo $HOME

如有问题可以再联系我,550信元给我哦!

网友(2017-01-16):
回复 网友B:

我猜楼上的方法应该也还没解决楼主的问题的,应该这样才行:
1、在icfb5141中直接就好用,不会有楼主的问题
2、如果是ic6151的话,需要启动32位模式才好用,即virtuoso -32 &。 64位模式下就会报楼主的错误了,即virtuoso &

网友(2018-10-11):
CustomADE就是新一代的sim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