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问ECC校验码有1bit出错了怎么办?

楼主(2016-06-10):
假如原始数据8bit,ECC校验码3bit。如果校验码中有1bit发生错误了会发生什么?读取存储器中数据的时候也把校验码读出来,这个校验码是错误的。然后根据原始数据生成了一个新的,也是正确的校验码。把新旧两个校验码对比之后发现在第110位(第六位)数据有错,如果真的进行更正的话岂不是发生错误了?
所以,如果原始数据发生1bit错误,可以通过校验位纠正过来;如果校验码发生1bit错误,该怎么办?有办法把校验码也纠正过来吗?

网友:
如果是能纠1bit错的话,是不用关心这1bit错误是在数据里面还是校验码里面的。

网友:
NAND的ECC好像没有对校验码进行纠错吧,校验码只是对有效数据(整页)进行计算得到,不包括校验码部分。
如果默认校验码永远是正确的,那只存在数据出错。

不知道校验码是如何验证正确与否,是否采用其它方法,例如多存储一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根据校验码定位有效数据各个bit的位置。如果校验位错误了,怎么定位是哪位校验位错了呢?

网友:
你的设计是可以实现1bit的纠错,那么不论错误位置出现在信息位还是校验位,都是可以找到错误位置的,只是如果错误位置发生在校验位,不需要去纠错而已。

网友(2016-07-19):
二楼说的对
如果选定的算法就是纠错1bit 那么是不区分是在原始数据还是校验位的。
通过算法公式都能纠正回来

网友(2019-05-09):
这就是数学牛逼的地方。。。

网友(2019-07-10):
8bit用3bit纠错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