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51单片机求教

楼主(2016-06-10):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num=0;
unsigned int i,j,k;
sbit jia_key=P3^0;
sbit jian_key=P3^1;
void delays(uchar i)
{
    uchar j,k;
    for(j=i;j>0;j--)
      for(k=125;k>0;k--);

}
main()
{
    if(jia_key==0)
    {
        delays(5);
        if(jia_key==0)
        {
            num++;
            if(num==4)
            num=3;
            while(jia_key==0);

            P0=num;
        }

    }
    if(jian_key==0)
    {
        delays(5);
        if(jian_key==0)
        {
            if(num!=0)
             num--;
             else
             num=0;
            while(jian_key==0);

            P0=num;

        }
    }

}
为什么只能加一次,减一次,个人理解应该是可以加到3啊,到实验板上显示只能加减各一次!

网友(2016-07-21):
因為你判別 key down 的兩個 if(xx==0) 敘述沒有放在迴圈裡面啊! 外面再用個 while(1) 把它們包括進來吧!

网友:
去掉"while(jia_key == 0);"与"while(jian_key == 0);"试试.

网友(2016-10-07):
检查你的MCU 是否有 WATCHDOG 作怪

网友:
MCU程序,一般建议在main函数内做一个while(1)的死循环

int main()
{
      Initial();
      while(1)
      {
            if(.......)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