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DR2读写的问题

楼主(2016-06-11):
各位GGJJ 在下用Quartus 提供的DDR2 IPCORE 采用half_rate模式 数据宽度local_wdata 64位,local_size默认为1,也就是一次传输要传4x16个数据也就是对4个地址进行写操作,突发长度为4,但是存储器参数设置的时候 mem_burst_length 设置的8 这2者冲突吗,顺便问问mem_burst_length 和local_wdata位宽的关系,希望GGJJ不吝赐教

网友:
我都忘记了。。。。

网友:
在控制器的设置中 LOCAL_SIZE 和LOCAL_WDATA是指对用户侧的接口定义,与Memory setting设置中关于存储器的接口定义不同,half_rate数据率下的将存储器的BURST_LENGTH设置为8是指将储存器中每次可以连续读写的寻址长度为8,在half_rate速率模式下的本地的时钟频率为DDR2侧时钟的1/2,则DDR2的数据量 8*16bit等于用户侧控制器侧的数据量 2*64bit  则不会出现冲突

楼主(2016-07-15):
回复 网友A:

GGJJ你好,我现在在半速模式下设置memory_burst_length=8,也就是我一次传输8个地址,半速模式下phhy_clk频率为mem_clk的一半,也就是我一个phy_clk时钟内可以传输的数据为2*2*16bits(16bits为ddr2器件位宽),所以我local_data位宽为ddr2位宽的4倍,如果突发长度长度设置为4也就是我需要传输64bits也就是 我的local_size为1对么(local_data为64位),如果我把突发长度设置成8,我,那我就要传2个local_data,也就是我的local_size=2这样理解对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