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sram地址映射问题,column_mux改变时,物理上的sram地址是怎么分布的~

楼主(2016-06-12):
Column mux取不同值时,memory的地址映射会改变:

例如:1024X32大小的SRAM

mux=4时,rows=1024/4=256column=32*4=128

楼主:
cainiao 诚求大神解释下sram column mux~thanks thanks~

网友:
看你系统上用的时候,RA地址(Row decode)和CA地址(Column Mux)的分配了。把这两组地址组合起来,就可以得到每个cell Bitmap, 这个bitmap经常用于bitcell fault debug.

楼主:
回复 网友A:

Data Retention Fault(DRF) test时,需要Checkerboard形式如下: 0 1 0 1
1 0 1 0
0 1 0 1

对于1024x32的ram 若column mux=4,
是不是就是地址d'0,d'1,d'2,d'3对应的ram在物理上是在同一个row?

网友B(2020-11-16):
楼主,我非常想看相关的资料,请问你有么?谢谢

网友(2023-03-08):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非常想看相关的资料,请问你有么?谢谢

有没有找到资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