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以KC705为载卡,使TB-FMCH-HDMI2实现视频传输

楼主(2016-06-12):
100资产

   我要完成的任务是:以KC705为载卡,在TB-FMCH-HDMI2(包括RX,TX两块)实现视频传输。

   我得到的参考设计是以 TB-7K-325T-IMG 为载卡的,现在我要把它改成以KC705为载卡,由于 TB-7K-325T-IMG 和 KC705 的芯片是相同的,所以我只对管脚部分做了稍微的改动,那么程序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板子仍不能正常工作。按照下图的连接方式连接好后,运行程序,在显示器提示的信息是:Cantnot display this video mode,change computer display input to 1920*1080@60Hz。

   请有在这方面有经验的坛友们给我指条明路,让我在FPGA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先谢谢你们了!

楼主:
我遇到的其中一个问题是:当没有输入时,在chipscope上抓取的时钟信号是有变化的,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一直处于0状态。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求帮助。

网友(2018-03-30):
您好,我们最近也准备参考TB-FMCH-HDMI4K的板卡做视频传输,请问您能不能分享一下这块板卡的原理图呢?我的邮箱是:201421111116@jmu.edu.cn,谢谢您的帮助

网友:
对了我有这两张板卡的资料,你的邮箱是多少呢?你有没有TB-FMCH-HDMI4K的原理图呢?

网友(2018-09-15):
最近我也准备做基于TB-FMCH-HDMI4K的hdmi传输,请问可以给一下这块板子的原理图吗?我的邮箱是jeasonwill@163.com,十分感谢。

网友(2019-02-13):
同求TB-FMCH-HDMI4K的原理图,请问能否发一份给我呢,我的邮箱是yyangkkaiffeng@126.com,十分感谢

网友:
回复 5# jeasonwill 请问你是否已找到TB-FMCH-HDMI4K的原理图,若找到,能否给我一份,我的邮箱是yyangkkaiffeng@126.com

网友:
你的显示器不支持你发出的hdmi格式,建议换个显示器。从图上可以看出,你的hdmi端口已经有信号输出了,建议你买一个hdmi采集卡然后再调试,这样你就可以知道你发送的hdmi格式对不对了

网友(2019-11-04):
楼主,能否发一份TB-7K-325T的参考设计给我,小弟不胜感谢!a0000442@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