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斩波放大器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6-06-12):
放普通OP的时候可以在反向输入和OP输出间接一大电感来确定输入端的直流工作点,但是仿真chopper的时候,想仿真PAC和PNOISE参数,由于PSS通过捕捉瞬态仿真中的周期性特征来捕捉周期性稳定工作点,所以无法通过电感实现隔交通直,如何设置反向输入端的直流工作点,来保证放大器处于正常的放大工作状态?或者哪位大侠有具体的chopper仿真教程也希望分享下。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坐等大神回复

楼主:
还是没人来解答下么?

网友:
电路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2022-03-27):
想请问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么没?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利用PSS仿真开环的时候一直报错。

网友(2023-01-11):
这问题解决了吗,大佬分享一下经验呀

网友B(2023-04-18):
引用 网友A:
想请问问楼主的问题解决么没?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利用PSS仿真开环的时候一直报错。

老哥现在知道怎么解决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哥现在知道怎么解决了吗

差分输入单端输出的运放直接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在环路中加入iprobe,仿真pss和pstb,查看环路增益特性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分输入单端输出的运放直接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在环路中加入iprobe,仿真pss和pstb,查看环路增益特性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