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command file 抓edge

楼主(2016-06-12):
如图,请问怎么能把那个长度的edge抓出来,design rule写的是1.5um fix ,谢谢!

网友:
供参考
LAYER A 10    //红
LAYER B 11    //蓝

test_rule {
       A_not_B = NOT A B
       A_rest_edge = LENGTH A_not_B  ==1.5
       A_rest_edge_expand = EXPAND EDGE  A_rest_edge INSIDE BY 0.002
       target_region = TOUCH A_rest_edge_expand B
       target_edge = COINCIDENT EDGE A_rest_edge  target_region
       COPY target_edge
}

网友:
#2 虽然没看懂,但是感觉很赞。牛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