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旋转单元

楼主(2016-06-12):
请问可以将整个单元旋转任意角度么?path线是可以的,单元呢?怎么操作?

网友:
不管你用什么工具,只要双手托起显示器······都是可以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只旋转其中一个cell,其他正常!!

网友:
楼上是高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刚试过了cadence 5.1 /6.1
单元级的任意角度(90°倍数的除外) 都不可以。
想要转 先flatten 旋转完 再Make cell.
大哥 请问你这样转完了 你的器件做出来还准吗?
你是做power mos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cadence里 做封装打线图,想将芯片旋转一下,好打线。就是试了怎么也转不了,所以来问的!还是谢谢你认真的回答!

网友:
全选 move F3 rotate

网友:
大写O + F3,理论上是可以,没试过

网友:
这个是不能旋转的,5#说得对,旋转使其失去准度了

网友:
應該只能旋轉90, 旋轉其他角度可能會使 layer 不在grid 點.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笑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旋转任意角度可以,但不能是cell 只能是某一层图形。用于bonding 打线,我试过。

网友:
评估打线的话就截图然后到PC端的话图软件里面去旋转吧。我之前就是这样出给封装厂的。

网友:
旋转了,bonding的时候,pad的坐标怎么定位的??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还是给原始坐标,旋转的就是为了自己评估方便。
   楼主提问的应该也是跟我一样、想自己先估算一下封装可行性,所以想大概旋转一下角度看看好不好拉线。   在封装真正需要旋转的时候,旋转角度是由封装厂决定的。所以给坐标的时候还是标准的die及pad坐标,不用管旋转之后的,封装厂在评估的时候软件应该是直接输入原始坐标、然后设置旋转角度、自动获取旋转后坐标的(这个是我猜的)。回传BD图的时候,会给出明确的旋转角度,例如27度、38度什么的。

网友:
哦,有实际旋转封装过吗?多谢!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bonding pad有一个是基准的pad 不管你怎么转只要给出坐标就好 bonding的时候会以基准的pad 找其他pad的相对位置

网友(2018-01-24):
请问是否有办法实现单元旋转任意角度呢?

网友:
shift+O   单元旋转 可90  可45

网友(2018-12-19):
为什么我试了一下  只有打散的图层或者是大三的单元全部选中后可以进行任意角度旋转 整体的cell就不可以任意角度旋转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的对

网友:
dbCreateXformPCell
但一定会出现offgrid, 不知道你旋转之后什么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