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利用窄脉宽信号得到宽脉宽信号

楼主(2016-06-12):
求教各位大神,现有一个200KHZ的TTL脉冲信号,脉宽25ns,怎样利用该信号得到一个频率同为200KHZ的TTL脉冲信号,要求得到的TTL脉冲信号的脉冲为1000ns,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你是用模拟电路实现 还是数字电路实现?   如果是数字电路 那么用采样率高于1000/25=40M的时钟  去采脉冲  然后启动计数器产生1000ns的脉冲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数字电路,刚才有些没说清楚,你说的这个我知道,但是受限于条件和项目,只能是用200KHZ做时钟,然后实现需要的信号,领导说了一个思路,说是利用同一个上升沿两次触发触发器,第一次的时候对触发器置1,该上升沿延时一段时间后,在同一个上升沿对触发器清零,不知道是不是可行?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也说了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谁给?纯数字的话,是不会出现这个“一段时间”的

网友:
数字电路基本规则之一 :时序逻辑能够得到的最窄有效信号,就是一个clock cycle的信号。所有低于一个周期宽度的信号,相对此时钟而言,那叫毛刺!
当然,你可以把某个信号经过delay cell,再与原信号做组合逻辑来得到窄脉冲,但这个delay延时,是无法控制的,即使同一个cell在同一个工艺下,每颗IC得到的延时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理解的和你的环境不知道对不对,首先先采到25ns脉冲  然后在驱动去产生1000ns脉冲1.采脉冲   如果25ns脉冲和 你的时钟的相位关系是固定的  那么可以想办法约束input_delay  使20ns脉冲可以每次都被采到,如果不是固定的  那么就要设置不同的delay  产生5000/25=200个多相时钟  然后同时去采25ns的输入脉冲   保证没有漏采

2. 按照你说的方法产生固定的脉宽
走线的延迟加到约束力 通过约束控制        这种设计我没有尝试过  理论上觉得是可行的

网友:
用这一时钟沿 触发延时延时模块  使用多个触发器搭建延时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可行。你要用200KHz做时钟,其周期时5us,这个时间已经比你要产生的大脉冲1us大了,而且还是25ns的小脉冲来产生。这些信号都没有一个可以作为reference的基本信号,是无法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