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 IC61中如何查看layer 的stream number和 data type?

楼主(2016-06-12):
各位大侠:请问IC61中如何查看layer 的stream number和 data type?
在IC5141 中可以通过tool 中的 tech file manager--> edit 来看,61 就找不到了。

网友:
 我也正想问同样的问题,问了好多人都不知道!难道IC6真的没有这项功能了吗?

网友(2018-08-18):
同问。目前没有找到办法,都是导一下gds,生成summary file,在里面查看。

网友:
对 我也没找到过,一般也是导gds,看sum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