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锁定时VCO的控制电压

楼主(2016-06-12):
我仿真pll时VCO的控制电压曲线如下图(纵坐标是经过放大的),为什么它跟理论上的那种阻尼响应曲线差别那么大呢?本来在约50us时就基本上达到了稳定状态,为什么在90us时又突然跳起来了?这点怎么解释?
我根据什么判定pll是否已经锁定了呢?

网友:
表示很奇怪,仔细查看一下电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查看各模块的环路参数是不是合理,还是查看各模块的功能是否正确呢?

网友:
90us那边是不是改变了环路的某个值,比如分频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啊,环路参数都是设定的固定值,并不是阶跃之类的信号。。。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关注,会不会和仿真精度设置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VCO输出频率3GHz,tran步长设置的0.1ns   仿真精度就算有影响,也不该这么大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pll鉴相频率是多少?是否设置了锁定电压的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D:

   鉴相频率是指PFD的输入频率吗?这里是3.2M。   设置锁定电压的范围又是什么意思啊,请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样一个周期只有三个点,会不会精度不够?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很难解释这突变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LC VCO,当它的控制频率的电压Vt有范围限制的时候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你们用的是LC VCO吗。若不是,我就不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错,是LC VCO。不过控制电压怎么会有限制呢,应该是0~Vdd都能调节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应该还好吧,之前也仿过,也没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LC VCO的频率,是用电容阵列扩展的,电容阵列是由数字电路控制的,每更改一次数字,是有一个频率的,从图看大约为60us,VCO的频率控制电压,可以采用为0~VDD,但是,当电压为0或者VDD附近的时候,Kvco会变化比较大,另电流失配也会比较大,通常只取中间一段电压范围
大概要仿真等电压稳定超过60us,才可以认为PLL已经稳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错,我们用的的确是电容阵列的LC VCO,4位控制位产生16条调谐曲线。不过我仿真的时候控制字都是固定的,当前控制字对应的调谐曲线是包含所需频率的。也就是这个过程中并不存在不同曲线之间的跳变...

楼主:
有没有前辈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几天被这个问题卡了好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的意思是vtune的突然跳跃是由于这个时候环路带宽突然发生了变化吗?   比如?

网友:
是不是VCO后的负载loading 效应或者VCO的电压pulling?比如VCO 的LDO的输出电压正好在这个地方有变化?

网友:
环路带宽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