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仿真出现蓝色波形,数字为Z开头

楼主(2016-06-12):
对编写的模块进行测试时,激励信号正确,结果波形出现以下状况,请问大神如何解决?

modelsim仿真出错

modelsim仿真出错

分别有三个信号,错误相同,第一个为二进制显示,第二个为十进制显示,第三个为16进制显示,数字总是以z开头,而且波形为蓝色,感谢大神回答。

网友:
不知道,高阻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高阻态说明不是仿真出错,而是模型本身存在问题

网友:
仿真没有赋值?导致Z

网友B:
检查仿真环境  trace这个高阻的信号  一定有不正确的地方  看波形只有高位有z   那可能是高位没有连线,只连了低几位   某个地方连线位宽不匹配     也可以检查下modelsim的log文件 检查下warning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问题已经解决,通过警告找到了一个低级错误,十分感谢!

网友:
位宽不对吧~

网友(2016-12-19):
请问会是什么原因呢,我也遇到类似的情况,连初始置位都不可以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都是我位宽不对或者testbench里没给赋值。

网友:
检查代码,一般是连线的问题,

网友:
好啊东西

网友(2021-12-23):
引用 网友B:
检查仿真环境  trace这个高阻的信号  一定有不正确的地方  看波形只有高位有z   那可能是高位没有连线,只 ...

如果输入信号的数值在激励文件中的值为5(9bit的位宽),但是在波形仿真中初始数值为xxxxx,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2023-11-27):
没错,确实是高位未赋值导致的高阻态,感谢大佬们指点

网友:
位宽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