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示波器推荐

楼主(2016-06-12):
各位大牛      我想自己弄个工作室,自己做点东西。想配备一个示波器。不知道怎么下手,不知道选什么样的好。请各位给点建议。在此先谢过。

网友:
我也是想,正在找国产的,便宜是第一要素啊

网友(2016-07-21):
淘宝二手的模拟示波器 也是可以 , 虽然笨重些

网友(2016-09-22):
国产的有北京普源精电的。但我们原来有个工程师买了一个,性能一般。还是用泰克的吧。都是1万到3万的价格。

网友(2018-09-05):
固纬数字示波器 GDS-1102A-U

网友(2018-10-15):
覺得還是TEKTRONIX的順手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