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ISP PROM XCF16P边界检测不到

楼主(2016-06-12):
大家好,
     我正在设计一个PROM的板子,配置FPGA用,但是目前用ISE的iMPACT做边界扫描时搜不到PROM,我做的PCB板子连线如下图所示,供电接地都正确,想请教各位这种问题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必须要接上FPGA才可以吗?
     期待任何人的回复,谢谢!
一个焦急等待回复的人

网友:
前段时间遇到一种情况,边界检测时,从cable到PCB上下载端口的那段线过长或者线的质量差,会扫不到FPGA和PROM,不知道是否对你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您,我去试试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iMPACT边界扫描时遇到这个错误,我换了短一点儿的线,并且把TCK频率降低了,但是还是扫不到,请问您有没有别的解决方法?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