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LL中VCO的Kvco大小

楼主(2016-06-12):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现在在研究PLL的VCO,发现在设计的过程中KVCO比较低。

    所以想请教一下大家,过低的Kvco会带来怎么样的问题呢?   如果PVT全部能正常工作以及频率调节范围满足要求的情况下。

谢谢各位~~

网友:
过低的KVCO,会使得VCO控制电压的范围较大,对电荷泵要求要相应高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电荷泵的输出电压变化比较大;

    那设计不好的电荷泵有什么影响呢? 个人观点如果电荷泵工作正常的话,设计不好的电荷泵只会影响spur。

   不知道这样理解正不正确。

网友B:
LC型的Kvco一般都尽量小
Ring型Kvco一般都做不小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会对spur产生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搭车同问,Ring VCO 的 Kvco 变化范围较大会对LOOP 的稳定性有影响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设计LPF的时候把kvco的变化范围全部考虑好就行了,

    环路稳定性不是大问题,但会对相噪有影响。

    个人观点,欢迎打脸~~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2017-06-13):
如果不考虑整个环路的总增益,KVCO小只能说明你的VCO单个调谐范围小。这时候如果CP电流也小,那你的锁定时间必长,锁定的追踪能力相对弱。如果CP电流不是特别的小的话,这时候锁定了会很好。
如果CP电流设计大,实际能弥补你的KVCO小,其实在合理范围里面这种设计可取。
恳请神人指教。

网友:
Kvco和Kpd*KLPF*KCP共同决定了PLL的3dB带宽,在带宽不变的情况下,小的Kvco能够抑制PD,CP,LPF带来的spur和噪声,但是如果太小就不能覆盖大的tuning range,如果工作时温度变化使得VCO的tuning曲线换了一根,就会失锁

网友(2019-07-02):
Kvco小有好的相位噪声和spur性能,频率范围通过VCO的cap bank来实现

网友E(2023-04-19):
如何调kvco呢?

网友F(2023-06-30):
引用 网友E:
如何调kvco呢?

varactor用小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varactor用小点的?

请问你说的是变容二极管吗?

网友(2023-12-07):
引用 网友B:
LC型的Kvco一般都尽量小
Ring型Kvco一般都做不小

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