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跑完了,但是在calibre里面发现40个antenna violation,咋办?

楼主(2016-06-12):
encounter 跑完了,但是在calibre里面发现40个antenna violation,咋办?一个一个修很费劲。
而且timing还改变了。

有什么办法让encounter自己修一下吗?

矛盾的是encounter自己发现不了这些antenna violation
发现不了又如何修呢?

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encounter里可以加antenna的约束

网友:
回复 楼主:

1. 在tech.tf 文件里面可以对每一层金属进行antenna 的约束,如果你的cell 里面没有diode 这个就显得尤为重要。
2.如果有diode 加上去就可以了。
3.40个也不多在gate 前跳一层金属不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布局还在请使用方法1/2
如果你的布局不这了,又不想重布请用方法3  搬砖吧。

其实如果在一开始tech.tf 文件里面约束好 antenna cell 就可以省了,布线的时候都可以帮您直接优化该掉的。

楼主:
具体讲件。
我是把 lef 文件里面的antennasidearearatio 从400 改到380了
这样就只剩3个了。
不知道这样可以吗?

回复 网友A:

网友:
肯定不能这么改的

楼主:
不能改的原因呢?

改小了,无非是多跳点线,或者多插点diode
想不出为啥不能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之前没细看,以为你改了ant check rule 里的ratio. 你这样改让工具能发现修,我认为是可以的,之后有signoff的去保证。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 剩下3个就可以手动修改了

网友(2017-11-18):
回复 楼主:

   这样可行吗?我有几百个ant的violation

网友(2022-11-29):
修改tech.lef 要求更加严格一点,这样工具就会在detail route阶段自动插入diode cell 解掉ant v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