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提高运放的共模输入范围

楼主(2016-06-12):
由于设计动态锁存比较器。前置放大器用了三级,由于共模输入范围的影响,似的级联后的三级运放不能正常工作,有些管子工作在线性区。想通过提高每一级的输入共模范围来改善这一现象,请大神帮忙!谢谢

网友:
latch的preamp不需要在线性区,即使输入大到diff pair一个on, 一个off,输出结果的极性依然有意义,latch只是比较极性,不是模拟的电平。只有在输入信号非常小,小到latch无法比较的时候,才需要preamp的func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现在是调前面三个前置放大器,但是每个放大器的输出共模电平不会稳定在VDD/2附近,这样就使得后面的两个放大器的输入管工作在了线性区,我想问可以用什么方法将输出共模电平降到VD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