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以太网相关IP核例化

楼主(2016-06-13):
有人用过XIlinx的 Ethernet 1000BASE-X PCS/PMA or SGMII的IP和吗?想请教一下gt0_qplloutclk_in时钟和gt0_qplloutrefclk_in是谁的时钟,我看手册上说是 clock from PLL of GT common,但是我还是不懂;
另外mdc,mdio_i的信号是哪里来的 谢谢了啊

网友:
看下ug476   36页 figure2-2  应该就是你说的那两个时钟    底层的gtx收发器

网友:
mdc和mdio用来配置phy寄存器的,它们是通过AXI产生的配置信息,你可以找一下代码。
不过现在的phy进本上默认最大速度全双工加自协商,所以这两个信号就不用管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并没有例化transceiver 的IP啊,这个时钟从还需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两个信号还是需要的,因为我要读寄存器里的link_status的状态来判断sfp是不是link了,mdc和mdio我大概明白咋连了 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看下这个IP的底层  都是例化的gtx  只不过在上层又包了不同的协议  比如srio  pcie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gtx应该是我Ethernet 1000base-x内部例化的,但是gt0_qplloutclk_in时钟和gt0_qplloutrefclk_in是我这个IP的外部接口:inst
   (
      // Transceiver Interface
      //----------------------

      .gtrefclk                             (gtrefclk),

      .txp                           (txp),
      .txn                           (txn),
      .rxp                           (rxp),
      .rxn                           (rxn),
      .resetdone                            (resetdone),
      .cplllock                     (cplllock),
      .txoutclk                             (txoutclk),
      .rxoutclk                             (rxoutclk),
      .userclk                              (userclk),
      .userclk2                             (userclk2),
      .rxuserclk                              (rxuserclk),
      .rxuserclk2                             (rxuserclk2),
      .independent_clock_bufg        (independent_clock_bufg),
      .pma_reset                            (pma_reset),
      .mmcm_locked                          (mmcm_locked),
      // GMII Interface
      //---------------
      .gmii_txd                      (gmii_txd),
      .gmii_tx_en                    (gmii_tx_en),
      .gmii_tx_er                    (gmii_tx_er),
      .gmii_rxd                      (gmii_rxd),
      .gmii_rx_dv                    (gmii_rx_dv),
      .gmii_rx_er                    (gmii_rx_er),
      .gmii_isolate                  (gmii_isolate),

      // Management: MDIO Interface
      //---------------------------

      .mdc                           (mdc),
      .mdio_i                        (mdio_i),
      .mdio_o                        (mdio_o),
      .mdio_t                        (mdio_t),
      .configuration_vector          (configuration_vector),
      .configuration_valid           (configuration_valid),

      // General IO's
      //-------------
      .status_vector                 (status_vector),
      .reset                         (reset),

      .signal_detect                 (signal_detect),
      .gt0_qplloutclk_in                 (gt0_qplloutclk_in),
      .gt0_qplloutrefclk_in              (gt0_qplloutrefclk_in)

   );
就像是这样,我就不清楚最后两个改连哪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刚才生成了一个你说的IP看了下  并没有你说的这两个时钟啊   你用的IP是不是被修改过   把这两个时钟引出来了。  看名字这两个时钟应该是QPLL的参考时钟和PLL的输出时钟     都是GTX的输出  ,如果不需要悬空不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基本都没改 我还是选择的最简单的模式,MDIO,auto negotiation我都没加,我看不管哪种都有这个两个时钟;   我就是不清楚如何处理这两个时钟,我就直接给连了一个125MHz,现在还在调试 还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你用的是vivado的哪个版本啊 版本不一样IP核确实差别挺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14.1的 coregen生成的   核的版本是2.2

楼主:
我是2014.2版本的,应该差不多才对的,但是咋样都会有那两个时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2014.2版本的,应该差不多才对的,但是咋样都会有那两个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C:
vivado的和coregen接口确实不太一样  可能你的版本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