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静态性能测试采用码密度和线性拟合的区别

楼主(2016-06-13):
最近在测试一款8比特SAR ADC,采用码密度和线性拟合的方法测试得到的INL和DNL相差甚大,不知道应该以哪个为准?求教高手解答!

linearfit

linearfit

codedensity

codedensity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用 code density 吧,这个是统计结果。你做fitting 的时候每个code采了几次样?我看你图里DNL从 -3 到 3,间隔都是1LSB, 很明显没有计算每个code的均值,这样各种noise 就会导致你结果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