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用uvm_config配置一个数组

楼主(2016-06-13):
比如有一个int A [3];如何用uvm_config将这个数组给配置进去 ?uvm_config_db#() :: set(this, "*", "A", A);

网友:
一:你可以uvm_config_db #(int[2:0]) .....
二:typedef int abcd [3];
      abcd a;
      uvm_config_db #(abcd) .......

网友(2016-12-20):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谢谢!

网友:
还有一种方式,定义一个配置类
class cfg;
     int A[3];
endclass

再使用uvm_config_db#(cfg)::set()的方式会更好一下,这样可以传递多个类型数据在一个对象中,

建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