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中MMCM输入时钟频率及参数讨论(请关注~)

楼主(2016-06-13):
使用MMCM时通常都是给定clkin1,配置clkin1的频率CLKIN1_PERIOD。如果给定的clkin1的时钟频率与CLKIN1_PERIOD不匹配会造成什么后果,对分频指定的时钟有影响吗?

网友:
你都知道不一致了,把代码改到一致就好啦。也没有这个问题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影响是肯定的,一般mmcm输出是通过clkin倍频m然后初一n的出来的,clkin变化了,输出肯定变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我现在看到不一样的结果却是木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觉需要自己做实验才行呀~谢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  我之前也考虑过这个问题 但是一直没做过实验  请问你试验的结果是怎样的。是不是最终时钟还是和clk_in是相关的  和period无关 ?

另外 一直怀疑period是帮助工具做时序分析用的 可能这些参数被整合到综合网表里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perid只是给工具分析的,主要还是看源端输入。。。。。

网友(2016-08-18):
我觉得那个属性是用来计算VCO频率是否满足的,如果VCO频率满足要求,不一致应该也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