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rimetime PT 抓leaf cell

楼主(2016-06-13):
请教,在ICC中可以使用get_flat_cells /asic_top/xxx/* 把某一层hierarchy下面所有的leaf cell抓出来。但是PT中没有这条命令,只有get_cells ,即使加上-hierarchy也只能抓到
/asic_top/xxx/这一层下面的logic cell和leaf cell。不能再往下抓。。。

请问在PT该使用什么命令?

网友:
get_cells -hier -filter "is_hierarchical==false && full_name=~ /asic_top/xxx/*"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可以。感谢~~~~

网友(2016-08-15):
Hi how can i learn prime time t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