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从pad进来的信号打一拍可以过滤noise吗

楼主(2016-06-13):
从pad进来的信号打一拍可以过滤noise吗?还是需要两拍

网友:
应该不能。比如clock的沿正好在glitch那儿。

网友:
施密特输入可以增强抗干扰能力

网友:
不知道楼主所指的nosie是什么? 纯数字逻辑一般来讲,是解决不了nosie问题的 ,只能改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是怎么去抖动的呢

网友:
去抖网上很多,记得先同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来讲,从pad过来的数据去抖动,其实就是说屏蔽误操作,偶尔的/短暂的都会屏蔽掉,必须信号持续多久就认为是正常操作。。。。这么说,楼主应该知道怎么去抖动了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