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论文中的数学推导看不懂

楼主(2016-06-13):
如题,数学推导太复杂,根本就看不懂怎么办,求教有经验的人士如何办?

网友:
不是很了解你的问题。

首先问下,你为什么要看懂,如果只是运用下数学公式的话,知道输入输出,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出于研究的目的,就慢慢翻资料,问原作者。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
  目前纠结的是, 如果看论文只看分析结果,而看不懂推导过程,很难深入学习,只能停留在表面。而论文中的数学推导过程,感觉又不是很清晰。比如分析pll的相位噪声,看过一些论文,涉及到很多数学知识。

网友:
如果是经典公式,你周围做过的人大概有研究过的,直接问他们。
如果想搞懂每篇论文中所有公式,你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其实很浪费。

网友B(2022-06-29):
好问题啊。对此比较困惑,看太懂,更推算的很费劲,花好多时间也看不下去,上面这几位的意思,那看论文不需要会推导过程,只要知道怎么用,会照着调就可以了吗?isscc和jssc的架构都是很棒的,那直接拿过来使,调一下就可以?

网友:
看不懂,可能是自己的问题;但是,也可能是作者写的不清楚,或者论文本身推导有问题。
先自己补充一下基础知识,也可以发邮件直接向作者请教他论文的问题,一般作者都乐意回答这些问题的。

PLL & OSC 相噪分析可以看这两篇:

https://ieeexplore.ieee.org/abstract/document/9765581

https://ieeexplore.ieee.org/document/928646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问题啊。对此比较困惑,看太懂,更推算的很费劲,花好多时间也看不下去,上面这几位的意思,那看论文不需 ...

听他们扯淡。当然要每个公式会推导。没有数学基础的不适合学IC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他们扯淡。当然要每个公式会推导。没有数学基础的不适合学IC设计。

要讲究个轻重缓急吧,时间充足慢慢研究,不停追问,若只是结构借鉴应用,知道调试倾向就能完成任务了,说句难听的,一辈子都搞不懂难道要上天堂接着干??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

请问能举个例子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