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寄生延迟数据

楼主(2016-06-13):
在版图上,模块间的走线,可能达不到时序要求,那么如何提取模块间的寄生延迟数据,转换成SDF格式?仅仅包含模块间的线延迟信息

网友:
抽模块间走线的spf,usemodel  跑nt或者pt
还有global在评估的时候会用spice仿真评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使用pt转化,可以吗?
比如说,数字部分(使用SOCE自动布局布线生成),模拟部分(版图手动画出来的),其间连线也是手动连接的,那么就说这些连线的寄生数据,使用PT,可以转化为SDF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