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13.1安裝時發生問題

楼主(2016-06-13):
各位大大好
小弟在安裝Quartus時 發生一個問題 如下圖所示 請問各位大大這是甚麼問題造成的??
電腦是Win7 64bit 其他人安裝都沒事 但小的出現這個error message 還請各位大大不吝指教 謝謝各位大大

Quartus error at still

Quartus error at still

楼主:
求救 請問有大大知道嗎?? 小弟還是無法解決 !!!!!!!!!!!!!!!!!!!!!!!!!!!!!!!!!!!

楼主:
求救!!! 請問有大大知道嗎?? 小弟還是無解!!!!!!!!

网友:
C盘没空间了? 或者路径名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大大提醒 容量夠哦 有100多G的容量可以安裝 路徑就在C槽底下 應該不會太長 有試過其他人的電腦安裝 可以正常安裝沒是唷><

网友:
你的路径是 C:\Program Files\...
试试直接装到C:\altera ?
其他人的路径是同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大大呢

是的 C:\altera ? 安裝過了 其他人的電腦安裝在D曹 一樣也是 D:\altera ? 的路徑

目前使用的電腦只有分割C槽可使用.....所以就用C槽了

這樣應該可以判斷不是路徑的問題嗎??
怕是電腦環境的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应该是环境的问题。
错误信息是 "copy ...",你把安装文件考到C,从C盘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大大捏><

是的 因為電腦只有C曹 安裝檔在C 而安裝路竟也直接設在C曹 以前用其他軟體時沒有問題.....不知為何安裝Quartus就有

目前還是無解XD

网友(2016-07-13):
回复 网友B:

你的安装文件放在C?
为什么错误信息是从D往C考?

楼主(2016-09-10):
回复 网友A:

   挖~謝謝大大呢~大大眼力真好呢....這個我還真不知道了~因為之前有改用USB安裝過 我猜這可能是U盤碟 但不論由U盤或C槽安裝都是失敗的><!!!沒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