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dence如何修改快捷键设置

楼主(2016-06-13):
一般情况下画版图修改某一金属线的金属层时都是先选中该金属走线 然后按q快捷键就会显示该金属线的属性 再选择要修改的金属层 然后OK就可以
能不能修改快捷键设置 比如按Ctrl+1就会将选中的线修改为M1,按Ctrl+2就可以改为M2?有没有哪位精通的大神指导一下如何修改快捷键设置

网友A:
1) First you need a function which could change the layer;
For example, i define the changelayers1 function which will change the object you choose into Metal1.

procedure(changelayers1()
geGetSelectedSet()~>layerName="M1"
)

2)Secondly, you should find a place to define these functions.There are 2 ways:

(i) in the CIW window, Options~>Bindkeys..., ~>Layout, press the green + icon to define a new bindkey and save the file;

(ii) in the .cdsinit file, write sentence like below(i choose 1 as the bindkey):
hiSetBindKeys("Layout" "<Key>1" "changelayers1")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刚才给出的第一项里面的定义是定义到哪个文件里呢?

网友:
那那个M1是drawing还是pin,不用定义么

网友:
No need.It will keep its original layer propertites.That is, it will keep it as drawing if it was draw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啦 刚才用了一下可以了。这样比原来简单多了

网友(2018-07-19):
谢谢啦 刚才用了一下可以了

网友B(2023-02-14):
引用 网友A:
1) First you need a function which could change the layer;
For example, i define the changelayers1 f ...

你好,不知道我的问题出现在哪里,麻烦帮忙指点迷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不知道我的问题出现在哪里,麻烦帮忙指点迷津

changelayer1后面要加()

网友(2023-03-29):
多谢,搞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