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PLL配置后的复位设计

楼主(2016-06-13):
本人做FPGA设计时设计到多个时钟,都是用PLL产生的,它们的系统复位电路如何设计才能更稳定呢?

网友:
需要把原始的reset同步到每个时钟域,也就是每个时钟域都有一个自己的reset。基本上是这样做的。
当然,你确定你的reset即使有violation,function也不会错,也可以不用同步,直接下set_false_path.

网友:
外部复位依然是异步复位,只不能可以将复位信号同步到每一个时钟域上面,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异步复位同步释放。不管异步复位是挺不错的,只不过无法保证在释放复位的那一瞬间发生什么,所以用当前时钟域的时钟同步释放,可以保证没有任何glitch

网友:
多时钟模块之间如果没有复位的先后顺序要求,那就比较简单点,楼上已解答

网友:
FPGA外部的异步复位信号只输入到PLL的reset端,PLL输出lock信号。
设计一个rst_gen.v模块,处理异步复位同步释放,lock信号作为rst_gen.v的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