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假大家反激式开关电源变压器问题

楼主(2016-06-13):
Why when the secondary current through the diode falls to zero, the SW pin voltage falls below VIN?

lt3573

lt3573

网友:
后端能量释放完以后,反射到前端的电压维持不住,所以SW端电压会从原本前后端成比例的电压往下掉。题主可以去查一查反激拓扑的原理。
PS:LINEAR的片子就是这么帅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还是不太懂为啥当电流降到0时,SW电压就会往下掉。次级线圈那边的电压不是一直等于Vout吗?为啥在次级电感电流等于0的时候才会SW点维持不住。找了好多资料只是这么说,没细讲原理。

楼主:
有大神来帮帮忙吗

网友:
次边电流由N*Ipks下降到0时,由变压器电感L和NPN寄生电容Coss构成的网络开始谐振(f=1/sqrt(2*pi*L*Coss)),SW上的电压会小于VIN(约为VIN-N*Vout);

网友:
回复 网友B:

   VOUT不变是平均的结果,实际上动态来看,是由反馈决定前端给后端输送多少能量,它只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蓄水池”而已。而且变压器前端电感压差不由其决定。
楼主要搞清楚变压器的原理,再基础一点,搞懂互感的原理,反激基本上就能理解了。

网友:
LC谐振原理

网友:
flyback DCM,transformer 每个cycle都要demeg到0,0之后呢LC开始谐振

楼主:
回复 网友C:

   LC谐振原理不是很懂,可以详细讲一下吗?或者给个资料。谢谢啊!

网友(2018-05-31):
变压器电感L和NPN寄生电容Coss构成的网络 谐振

网友:
变压器原边和副边同名端的电压有什么关系?
原边电流和副边电流有什么关系?

电压和电流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