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代码求助

楼主(2016-06-13):
求助如下代码中20行和22行两行的具体含义?为啥可以完成gray码与二进制码的转换??
麻烦仔细说明一下那两行代码

`define width 4
module graycounter(clk,rst,gray);

  input     clk       ;
  input     rst       ;
  output  reg  [`width-1:0] gray         ;

   reg  [`width-1:0]  gnxt,bnxt,bin;
   integer i;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寄存器输出
if(!rst)
gray <= 0;
else
gray <=gnxt;        //gray码寄存器

always@(gray)
begin
        for(i = 0;i<`width;i= i+1)
        bin[i] = ^(gray>>i);  //gray_to_bin
        bnxt = bin+1;
        gnxt = (bnxt>>1) ^ bnxt; //bin_to_gray
end

endmodule

  26.

网友:
你自己带几个值进去试试就知道能不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我是不理解他那两行代码的原理,跟我在书上看到的gray转二进制码的原理不太一致,书上是bin=gray^gray[i+1]^...^gray[n-1]而代码中是通过移位来实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代码应该是对的 抄书上的 就不是太理解怎么人通过移位来实现的?

网友:
这个是格雷码与二进制码互转啊

网友:
^(gray>>i)  等同于

(gray>>i)[0]^(gray>>i)[1]^...(gray>>i)[n-1]

还是不明白的话 可以度娘一下 网上很多讲解Graytobin的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这个“bin=^(gray>>i)  等同于bin=(gray>>i)[0]^(gray>>i)[1]^...(gray>>i)[n-1]我能理解
但是我查的资料上graytobin的转换公式是这样的“bin=gray^gray[i+1]^...^gray[n-1]

请问"(gray>>i)[0]^(gray>>i)[1]^...(gray>>i)[n-1]" 跟 “gray^gray[i+1]^...^gray[n-1]”等价么??
我尝试带一个数进去 发现结果不一样啊!

网友:
你列一下真值表,一清二楚,,,